KE06工作在5V时调试接口如何设计?

楼主:
没有ISP功能,只能SWD了,但是一般的调试器都是3.3V的,这个5V怎么用?总不能放在3.3V的系统上烧了程序后在装在5V系统上面吧,不现实呀!!!

网友A:
KE06支持3.3V工作的,宽电压工作,一般的仿真器也都支持5V,有一个电源输入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06支持3.3V工作的,宽电压工作,一般的仿真器也都支持5V,有一个电源输入管脚。

现在需要它工作在5V的, Ulink/Jlink这样的工具可以直接用吗,5V连在调试器接口的VCC,会不会把调试器搞坏?

网友:
jlink 1脚
Vref
Input
接口电平参考电压,通常可直接接电源

jlink内部有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 不必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 1脚
Vref
Input
接口电平参考电压,通常可直接接电源

jlink内部有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 不必担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