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烧写时出现这两种情况,请问为什么,怎么解决呢?
翻了以前的帖子,但并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你的芯片型号选择的对吗?如果你的芯片型号选择的没有问题,那就是电源控制部分有个选项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
芯片型号是否正确?另外  这个版本的RFP是否支持这个器件?

网友:
确定接线是否正确,供电错误会有提示的

网友:
烧写板和被烧写芯片是否支持?烧写软件是否支持?在烧写软件上所选型号及其它设置是否正确?HEX文件是否正确?基本就这几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