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DIR|=0x01与P1DIR=0x01有什么区别

楼主:
P1DIR|=0x01与P1DIR=0x01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还是蛮大的吧
P1DIR|=0x01,按位相或,只把最低位置1,其它位不发生变化,放到430里面就是P1.1-P1.7的IO方向不变,P1.0配置成输出;
P1DIR=0x01,整个八位数码被配置成0000 0001,P1.1-P1.7配置成输入,P1.0配置成输出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建议多理解一下c语言运算基础

So TM what......?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1. P1DIR|=0x01与P1DIR=0x01, P1DIR|=0x01是复合赋值语句,等价于P1DIR=P1DIR|0x01,这是个按位或运算,然后再赋值。0与任何数做或运算都是不改变其值,所以在这个语句中只有将最低位置位了,其余位没有变化。所以这个运算的好处是,只改变最低位的值,而不影响其他位;
2. P1DIR=0x01,就是简单的额一条赋值语句,意思就是说最低位是1,其他位都是0.假如P1DIR之前是别的值,那么这条语句的结果就是将0x01赋值给了P1DIR。
区别就是:P1DIR|=0x01只有最低位置位了而没有影响其他位,P1DIR=0x01直接赋值,可能会改变之前P1DIR的值。

网友:
|= 和 = 的区别都搞不清楚么。。。。楼主C语言需要认真学一下啊,这些是最基础的运算符了

网友:
或的话只动要改变的一位,0与任何或都是原来的值。直接P1DIR=0X01会将8位都改变,避免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