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传输数据 STM32  FPGA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把把数据通过以太网输出给电脑,速率不是很高2Mbit/s。现在的方案是想通过把FPGA的数据发给STM32 ,然后再利用STM32控制W5300发送数据。  现在能够实现STM32发送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把FPGA的数据传给STM32。原先想用FSMC接口,但是用这个接口是把FPGA当初一个存储器,STM32去读数据,无法告诉STM32什么时候去读取数据。  希望大家能提供一点思路,还有就是感觉FSMC与FPGA直接的的程序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A:
你要确定 stm32 和fpga的主从关系。

网友:
FSMC接口就可以,FPGA准备好数据后,给stm32一个中断信号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不想用并行的,走SPI接口也可以啊,在FPGA上做一个SPI控制器,stm32作为从设备即可。

网友:
你这个应该可以去参考那些24bitLCD驱动啊。

网友:
这个我做好了,挺简单的,做了一个外部中断,FPGA有数据后,发送中断请求,STM32接收到后,读取fpga中数据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 stm32 和fpga的主从关系。

还有主从关系?

网友:
你不是无法告诉STM32什么时候去读取数据    所以你要确定那端是通信发起端,即你的通信是平衡模式还是非平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