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公司24V转正负15V的电源模块 急!!!!!

楼主:
求TI公司24V转正负15V的电源模块 急!!!!!

网友:
模块多大功率没说
应该是电源控制芯片吧

可以看看TPS54332,LM2678ADJ

还可以到WEBENCH里筛选

网友:
这么求助不会有结果。
电源要求什么指标?电流多大?安装面积有没要求?对精度及稳定度有没要求?对纹波有没要求?
非TI就不行了?不是一块芯片就不行了?
……
带5个惊叹号的“急!!!!!”,求助还带逼人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