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电路中的d1,d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个开关电源电路中的d1,d2的作用是什么   是稳压二极管吗 多少v的

网友:
图是错的。
----起码,D1、D2屁股对屁股,没有直流通道是不行的。

网友:
其它错误还很多。
红圈处两线交叉,是否联接?若没有联接,则MOS管门极通过R1接地,没有驱动信号,不可能工作。

网友:
不好意思 99se画的  转成ad9  就错了  这是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是错的。
----起码,D1、D2屁股对屁股,没有直流通道是不行的。

图在4楼  麻烦看知道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见下图说明:

网友:
楼主或者哪位大神能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过程吗?我只知道这个电路应该会有一种持续高低电平变化,以通过变压器传递能量,但是具体的工作原理还分析不来   求赐教

网友:
你这个D1画反了都,这个二极管是用来为辅助绕组提供通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