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端口通信的应用问题,求大神解疑

楼主:
DS1302是使用SPI总线驱动方式。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用到I/O口的SPI端口模式,而是用到普通的I/O口,是不是其他的芯片(Flash,A/D,EEPROM等)也可以通过普通的I/O口来实现其功能??求解疑

网友A:
常规IO可以模拟SPI,很简单,好好理解SPI的操作时序。

网友:
模拟的用的还是比较多吧,也方便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IO可以模拟SPI,很简单,好好理解SPI的操作时序。

既然模拟SPI也很简单,为什么还要有SPI呢??它哪些东西不可替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模拟SPI也很简单,为什么还要有SPI呢??它哪些东西不可替代吗?

你可以看到,SPI终端设备很多,主机很少。另外,如果有主SPI接口,编程会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到,SPI终端设备很多,主机很少。另外,如果有主SPI接口,编程会简单点。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