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新唐调试器改造成通用CMSIS-DAP(待测试)

楼主:
这两年新唐白送了不少开发板,每块板子上都集成了一个Nu-Link,这个东西现在只能调试新唐自家的芯片。

给它做一个CMSIS-DAP的固件,就可以兼容很多其他处理器。

简单说下移植步骤:

1 主要参考"CMSISDAP-DL-00001-r0p1-00rel0.zip"和“NUC100_120BSPv3.00.002”

2 移除keil的rtl系统,裸奔,IAR编译

3 使用新唐bsp中的usb库

4 先只支持HID,CDC和MSC未使能

5 插上电脑,可识别。但由于不熟悉CMSIS-DAP,没进一步测试

源码、原理图及参考资料

github.com/le062/CMSIS-DAP

如果你有两块Nu-Link-Me V2.0,可以使用烧录下面这个编译好的固件

如果要还原,可以在Nuvoton Tools\ICPTool\Nu_Link下面找到原厂固件。

IO表:

网友:
要666

来自 5楼

上午花了点时间调试。
解决了三个bug
1:增加dap_xxx 宏
2:修正usb字符串描述符
3:修正usb hid in/out传输逻辑

现在测试,usb之间已有swd sequence和swd transfer数据,但是可能因为底层io驱动有问题,我这边应答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需要在检查下io是否正常,当然最好能找个能用的cmsis-dap看下它的usb数据和swd电平逻辑

网友:
要666

来自 7楼

修正了"AN"版本上GPIO寄存器使用方法

现在可以下载程序和调试了,不过iar下速度很慢
Fri Aug 14, 2015 13:59:37: Loaded macro file: C:\Software\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onfig\debugger\ST\STM32F1xx_XL.dmac
Fri Aug 14, 2015 13:59:37: Loading the I-jet/JTAGjet driver
Fri Aug 14, 2015 13:59:37: Probe: CMSISDAP S/N 00000000 mapped to a number 59065.
Fri Aug 14, 2015 13:59:37: EARM v.3.72
Fri Aug 14, 2015 13:59:37: Emulation layer version 3.72
Fri Aug 14, 2015 13:59:38: Connecting Cortex-M core ID = 0x24770011 on DAP port 0
Fri Aug 14, 2015 13:59:38: Recognized CPUID=0x410fc241 Cortex-M4 r0p1 arch ARMv7-M
Fri Aug 14, 2015 13:59:39: Debug resources: 6 instruction comparators, 4 data watchpoints.
Fri Aug 14, 2015 13:59:39: CPU status - IN RESET
Fri Aug 14, 2015 13:59:39: INFO: Configuring trace using 'SWO,ETB' setting ...
Fri Aug 14, 2015 13:59:39: INFO: SWO trace mod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probe - trace is disabled.
Fri Aug 14, 2015 13:59:39: LowLevelReset(script, delay 200)
Fri Aug 14, 2015 13:59:39: Calling reset script: C:\Software\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onfig\debugger\ST\STM32.ProbeScript@ConnectUnderReset
Fri Aug 14, 2015 13:59:39: The scripted reset failed with the message:
Low level script error in C:\Software\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2\arm\config\debugger\ST\STM32.ProbeScript line 9:
   Memory access error 3.
Fri Aug 14, 2015 13:59:40: Connecting Cortex-M core ID = 0x24770011 on DAP port 0
Fri Aug 14, 2015 13:59:40: Recognized CPUID=0x410fc241 Cortex-M4 r0p1 arch ARMv7-M
Fri Aug 14, 2015 13:59:40: Debug resources: 6 instruction comparators, 4 data watchpoints.
Fri Aug 14, 2015 13:59:41: CPU status OK
Fri Aug 14, 2015 13:59:41: Loaded debugee: C:\Users\Lion\Desktop\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FLASH\Dual_Boot\EWARM\
STM32F10X_XL_BANK1\Exe\STM32F10X_XL_BANK1.out
Fri Aug 14, 2015 13:59:41: 688 bytes downloaded (7.72 Kbytes/sec)
Fri Aug 14, 2015 13:59:41: Download completed.
Fri Aug 14, 2015 13:59:41: LowLevelReset(software, delay 200)
Fri Aug 14, 2015 13:59:43: Target reset
Fri Aug 14, 2015 13:59:43: There was 1 warning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网友:
等待后续。如果可行,很多新塘的开发板就可以发挥新用途了。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探索

网友:
支持楼主来个详细教程

网友:
楼主牛人啊,支持一下啊

网友:
楼主成功了吗?

网友:
厉害啊,最近也在研究CMSIS DAP,一点头绪都没有呢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能否探讨下?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