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非接触读卡器 天线匹配参数如何调整?

楼主:
请问大家非接触读卡器 天线匹配参数如何调整?有没有简单的查表法?

网友:
通常都是计算+测试的办法。不会计算就照着器件手册来,然后调整参数测试,直至找到最优参数。计算的话,非常麻烦的是很难取得分布参数,尤其是UHF段的高频RF ID,故而工程上主要用调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