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SYS 旗舰型号 WRT1900AC 千兆双频路由器开箱

楼主:
WRT1900AC 路由器是Linksys的旗舰型号,双核1.3GHz Marvell双核处理器,4根外置天线,支持2.4G与5G双频,600Mbps+1300Mbps的连接速率,256MB的DDR3规格运行内存,512MB存储;接口方面配备四个千兆Lan口,一个千兆Wan口,一个USB 3.0,一个 USB/eSATA 共用口。某东价格2000+
下面给大家放一个简单的开箱,过一段时间将会奉上该路由器的深度测评和拆解

外包装比鞋盒还要大一点 约2公斤重 很有分量

盒子背面的路由器基本参数

支持各种系统

打开盒子,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比常用路由器大了将近一倍就像一个小怪兽

背面

四根可拆解天线

所有配件,图文说明书,竟然还有光盘,国际插头,电源,网线

装上天线真像一个霸气的小怪兽

你希望主要测评它的哪些性能,跟帖说说吧!
此路由来到EEworld的时候经测试被人刷成了砖,失去了所有功能,不知能否修复和进行正常测评,因此就不给跟帖想测评的网友了,下次有好玩的东西再给大家分享

这次把这个寄给了 @辛昕 做个拆机相关拆解请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3724-1-1.html

网友:
这牛逼,我主要关注一下几个方面

1、当然是测网速
2、穿墙的能力
3、能不能刷openwrt
4、能不能搞个网络存储器

网友A:
从外形看,跟装甲车一样霸气。

网友:
1.各种接口的一些条件下的吞吐性能(搞些大文件传一传,当心硬盘性能,WAN←→LAN,LAN←→LAN,LAN←→USB,WiFi←→???,eSata←→???)
2.带机能力(LAN和WiFi能带多少PC而不影响上述性能)
3.一看型号就知道openwrt没问题了,具体就确认硬件版本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刷啦,512M的存储空间不刷就浪费了
4.耗电
5.信号强度
6.发热和散热

网友:
能放起来吃灰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外形看,跟装甲车一样霸气。

很重,感觉里面有很多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重,感觉里面有很多铜

2000RMB呢,能买多少J铜啊。。。

网友:
土豪,我们做基友吧
多整几个,测试一下MIMO性能

网友C:
我做这行的,测试主要如下,希望能拿到测试一下,思科的产品哈。
路由器是IP 收集的焦点设备,其机能的口角直接影响IP 网收集规模、收集
不变性以及收集可扩展性。因为IETF 没有对路由器机能测试作专门划定,一般
来说只能按照RFC2544( Benchmarking Methodology for Network Interconnect
Devices)作测试。但路由器区别于一般简单的收集互连设备,在机能测试时还应
该加上路由器特有的机能测试。例如路由表容量、路由和谈收敛时刻等指标。
路由器机能测试主要包括下列指标。
(1)吞吐量:测试路由器包转发的能力。凡是指路由器在不丢包前提下每秒
转发包的极限,一般可以采用二分法查找该极限点。
(2)时延:测试路由器在吞吐量规模内收到包到转发出该包的时间。时延测
试至少在测试20 次后取其平均值。
(3)丢包率:测试路由器在分歧负荷下丢弃包占收到包的比例。分歧负荷是
指年夜吞吐量测试到线速(线路上传输包的最高速度),步长一般使用线速10%。
(4)背靠背帧数:测试路由器在接收到以最小包距离传输时不丢包前提下所
能措置的最大包突发长度。该测试主要考验路由器缓存能力,如果路由器不具备
线速能力(吞吐量=接口媒体线速),则该测试没有意义。
(5)系统恢复时刻:测试路由器在过载后恢复正常工作的时刻。测试体例可
以采用向路由器端口发送吞吐量110%和线速间的较小值,持续60 秒后将速度下
降到50%的时刻到最后一个丢包的待机时间。如果路由器不具备线速能力,则该
测试没有意义。
(6)系统复位:测试路由器复位或关电重启到正常工作的待机时间。正常工
作指能以吞吐量转发数据为准。
在测试上述RFC2544 中划定的指标时应该考虑下列部分。
帧名目:建议按照RFC2544 所划定的帧名目测试;
帧长:按最小帧长到MTU 依次递增,例如在以太网上采用64, 128, 256,
512, 1024, 1280, 1518 字节;
认证领受帧:解除收到的非测试帧,例如节制帧、路由更新帧等;
广播帧:验证广播帧对路由器机能的影响,上述测试后在测试帧中同化1%
广播帧再测试;
打点帧:验证打点帧对路由器机能的影响,上述测试后在测试帧中同化每秒
一个打点帧再测试;
路由更新:路由更新即下一跳端口改变对机能的影响;
过滤器:在设置过滤器前提下对路由器机能的影响,建议设置25 个过滤前
提测试;
和谈地址:测试路由器收到随机处于256 个收集中的地址时对机能的影响;
双向流量:测试路由器端口双向收发数据对机能的影响;
多端口测试:考虑流量全毗连分布或非全毗连分布对机能的影响;
多和谈测试:考虑路由器同时措置多种和谈对机能的影响;
同化包长:除测试所建议的递增包长外,搜检同化包长对路由器机能的影响,
RFC2544 除要求包含所有测试包长外没有对同化包长中各包长所占比例作划定。
此外建议按照现实收集中各包长的分布测试,例如在没有特殊应用要求时以
太网接口上可采用60 字节包50%,128 字节包10%,256 字节包15%,512 字节包
10%,1500 字节包15%。除上述RFC2544 建议的测试项外还建议测试如下内容。
①路由震动:路由震动对路由器转发能力的影响。路由震动水平即每秒更新
路由的数目可以依据收集前提而定。路由更新和谈可采用BGP.
②路由表容量:测试路由表。主干网路由器凡是运行BGP,路由表包含全球
路由。一般来说要求跨越10 万条路由,建议经由过程采用BGP 输入导出路由计
数来测试。
③时钟同步:在包含响应端口例如POS 口的路由器上测试内钟精度以及同步
能力。
④和谈收敛时刻:测试路由转变通知到全网所用时刻。该指标虽然与路由器
单机机能有关,可是一般只能在收集上测试,而且会因设置装备摆设改变而转变。
可以在收集设置装备摆设完成后经由过程搜检该指标来权衡全网机能。

网友D:
怎么没有说功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说功耗的呢?

只是开箱,还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这行的,测试主要如下,希望能拿到测试一下,思科的产品哈。
路由器是IP 收集的焦点设备,其机能的口 ...

这貌似是选购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不过有些参数貌似过时了

网友:
基本性能是(1)吞吐量:测试路由器包转发的能力。凡是指路由器在不丢包前提下每秒
转发包的极限,一般可以采用二分法查找该极限点。
(2)时延:测试路由器在吞吐量规模内收到包到转发出该包的时间。时延测
试至少在测试20 次后取其平均值。
(3)丢包率:测试路由器在分歧负荷下丢弃包占收到包的比例。分歧负荷是
指年夜吞吐量测试到线速(线路上传输包的最高速度),步长一般使用线速10%。
(4)背靠背帧数:测试路由器在接收到以最小包距离传输时不丢包前提下所
能措置的最大包突发长度。该测试主要考验路由器缓存能力,如果路由器不具备
线速能力(吞吐量=接口媒体线速),则该测试没有意义。

网友C:
然后就是测试信号强度,信号传输距离,能带多少设备能正常工作。然后就有没有防雷功能。还有功耗,夏天无散热的情况下会不会挂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后就是测试信号强度,信号传输距离,能带多少设备能正常工作。然后就有没有防雷功能。还有功耗,夏天无散 ...

这是12年路由器选购时的测试内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2年路由器选购时的测试内容了

你就真不懂了。交换机,路由器的四项基本性能,吞吐量,时延,丢包,背靠背,这是最基本的,只要是专业点的厂家出厂时每台交换,路由的每个端口都这个功能都要测试的。这几项是交换芯片,路由芯片硬件指标,与软件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2年路由器选购时的测试内容了

网络测试仪全球就两家做的比较好的,我们用Ixia,要上百万的设备。

网友:
当然路由器测试还有无线功能,一般会用NI的设备区去测试无线的功能。

网友:
霸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