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ADI公司的CN0285这款发射机,滤波怎么搞?

楼主:
我给的IQ频率是80~83.5MHz,ADF4350设定的是2500MHz,请问该怎样只保留2580~2583.5MHz的频率  把其他都抑制在-60dB以下呢?求推荐合适的腔体滤波器,ADF4350设定的频率可以降低一些。

网友A:
没有必要去抑制邻频,器件本身的选择性已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去抑制邻频,器件本身的选择性已足够。

但是实测镜像频率还存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实测镜像频率还存在啊

那只能说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说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求详解,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说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器件手册里也没说ADL5375能抑制镜像频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器件手册里也没说ADL5375能抑制镜像频率啊?

总之,滤波器是做不到的,除非你能发明理想滤波器。如果你的电路满足不了要求,原因只会是:要么你的设计存在问题,要么该器件本来就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对于前者,仔细看器件手册,充分理解了自然会知道你错在何处。对于后者,重新选合适的器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之,滤波器是做不到的,除非你能发明理想滤波器。如果你的电路满足不了要求,原因只会是:要么你的设计 ...

如果放宽一点要求,边带抑制在-50dB以下呢?我在淘宝上看到一款腔体滤波器,2400BPFX-8-CH2 2.417GHz RF 同轴带通滤波器,频率范围是2.4GHz~2.43GHz,如果我载波信号给到2330MHz,调制信号给到80MHz,用这个能滤掉吗?滤波器的效果图随图附上

网友:
滤波器效果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宽一点要求,边带抑制在-50dB以下呢?我在淘宝上看到一款腔体滤波器,2400BPFX-8-CH2 2.417GHz RF  ...

滤掉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消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掉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消弱,可以。

噢噢 看来是我描述的不够专业,我就是想把它削弱到-50dB以下,大神你看这样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噢 看来是我描述的不够专业,我就是想把它削弱到-50dB以下,大神你看这样靠谱吗?

不靠谱。

网友B:
我之前附图的那款滤波器,带外抑制是-50dB,不能把0dB的信号衰减到-50dB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附图的那款滤波器,带外抑制是-50dB,不能把0dB的信号衰减到-50dB吗?

“带外”要看有多“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外”要看有多“外”。

您能帮忙看下我附的那张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能帮忙看下我附的那张图吗?

去看你需要抑制的频点在滤波器曲线的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看你需要抑制的频点在滤波器曲线的哪里。

那幅图上显示的是这样的,通带2403MHZ~2432MHz,在2432MHz的时候,衰减指标已经到了-40dB,您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幅图上显示的是这样的,通带2403MHZ~2432MHz,在2432MHz的时候,衰减指标已经到了-40dB,您看可以吗?

仍然高度怀疑,你去做个实验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