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GHz信号和80MHz信号混频后的滤波问题

楼主:
拿一个2.5G的信号或者频率再低一点,和一个80MHz的信号混频,有什么样的腔体滤波器能够只保留2580MHz这个信号把其他镜像频率抑制在-60dB以下呢?求推荐型号或者哪位大大会做的,花钱订制。。。。

网友A:
用常规低通足矣,抑制高次谐波即可。

网友:
大神,我需要AD10的教程视频,麻烦帮我发到215974690@qq.com,万分感谢

网友B:
如果频率在数百MHz与80MHz的信号混频,这倒是很简单的,因为混频后的除上边频的其它频相差较远,一般滤波器很容易达到60DB的带外衰减。

而对于2.5GHz与80MHz混频,和频2580,差频2420MHz。需要较高Q值的谐振滤波器。

使用微带线作谐振滤波,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在数百MHz与80MHz的信号混频,这倒是很简单的,因为混频后的除上边频的其它频相差较远,一般滤波器 ...

一般市面上有卖的这样的滤波器吗?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常规低通足矣,抑制高次谐波即可。

我要的是2580啊  低通不就让2420通过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要的是2580啊  低通不就让2420通过了嘛

你的电路设计正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市场上有2.5GHz的滤波器。

如果布板有空间,建议用微带线,它的性能不比滤波器成品差。(1/4 入 )的线不长,制作时一般还要小于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正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按照官方原理图设计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