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求助大家,我按照AD8367的芯片手册接的电路图,可是不能放大,一接信号就自激了,电路图如下:

楼主:
file:///C:\Users\kinglucifu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22150710\QQ\WinTemp\RichOle\U7)F(W)241}SK5)LNL([LLP.png

网友:
估计是接地没接好,顺便把电源靠近芯片脚处多加两个去耦电容

网友:
大神,我需要AD10的教程视频,麻烦帮我发到215974690@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我没有AD10的教程啊

网友:
郭天祥教程的最后一集就是介绍AD的,你可以去搜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