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如何选型?

楼主:
光耦如何算导通,光电二极管端电压有固定值吗(还是一个范围)?光电二极管的导通电流也就是If有下限吗?(为什么数据手册都是给的一个典型值和最大值?)三极管端IC电流有下限吗?VCE导通是0吗(如果真是三极管那么应该很接近吧)?实际应用中IC / IF <= CTR 吗?我目前考虑的是光耦工作在开关状态而不是线性状态(即通过光耦隔离来检测开关量信号)。不知道如何看手册了,手册上都是基于固定测试条件的,求指教怎样正确看光耦的数据手册?谢谢!问题有点多!

网友A:
光耦一次的发光二极管(不是光电二极管!)正向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有相似之处,大体上遵守指数规律。但光耦里面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要大,比红色发光管要小。
一次发光管电流没有下限,但发光管电流很小时其电流传输比也比较小。
数据手册里面不给典型值最大值,你觉得应该给什么值?
光耦二次不一定是三极管。如果是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无下限。如果是三极管,当其饱和时,压降不可能为零(但比较小,与普通三极管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一次的发光二极管(不是光电二极管!)正向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有相似之处,大体上遵守指数规律。但 ...

是的,是发光二极管,
一次发光管电流没有下限,但发光管电流很小时其电流传输比也比较小。(这个结论是基于光耦本身的特性吗?还是什么?我看到数据手册中的确是发光管电流IF小时电流传输比(CTR)也很小,但是IF达到一定大小时CTR会下降)
数据手册里面不给典型值最大值,你觉得应该给什么值?(我想说的是最小值(下限)为什么没给,就是您上面的回答:没下限)
对光耦内部构造不熟悉,二次是三极管还是其他不了解。
谢谢maychange老师!

网友:
我通常会根据需要买高中低多个档次的元件来测试,在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选择成本较低的那一档或者偏上一档,并不是越贵越好。

网友:
买实物来测试不是正规的设计路数,只有在实在无奈时才不得不用此下下策。
一者用户一般难有条件测得全面,二者实物测得的并非厂家保证的最差指标,拿此作依据难说量产时不出问题。再说若设计有百种器件的电路(算不得大规模吧?),每种器件都要先买来测试,设计周期得多长啊?
正经的路数应该是设计时细读器件手册,当然条件是:手册是正规器件厂家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一次的发光二极管(不是光电二极管!)正向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正向压降有相似之处,大体上遵守指数规律。但 ...

当光耦一次的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很小时,除了对CTR的影响外(影响电流IC大小),会影响光耦的其他工作性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光耦一次的发光二极管导通电流很小时,除了对CTR的影响外(影响电流IC大小),会影响光耦的其他工作性 ...

对光耦的速度(上升和下降时间)会有一些影响。不过,一次电流较小时往往上升和下降时间也小一点,速度更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
说光耦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036&highlight=%CB%B5%B9%E2 ...

总结的很不错,学习了,交流驱动时增加的保护电路主要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如何保护,保护什么)?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