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低频天线遇到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好!

按照我的理解,天线可以等效成LC振荡电路,其共振频率就是天线的接收频率。因此我用一个共振频率为50Hz的LC电路,作为一个50Hz的天线,去感应房间里的电磁辐射(50Hz工频),用示波器观察感应到的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LC电路似乎没什么效果,倒是单独用大电感的话(L>1H),效果拔群。

请问如何才能改进此50Hz天线的设计?谢谢各位!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天线可以等效成LC振荡电路,其共振频率就是天线的接收频率”
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天线可以等效成LC振荡电路,其共振频率就是天线的接收频率”
不能这样理解。

谢谢回复!

天线不是通过共振接受信号的吗?

那该如何设计电路以感应工频辐射呢?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是错的。想感应工频信号很简单,一段导线即可,当然越长越好,后接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

网友C:
天线有感性的,也有容性的,不能等效LC振荡电路。50Hz这么低频你用导线都可以接收,你用电感能接收跟这意思一样

网友D:
单独用大电感的话(L>1H),效果拔群是什么效果?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是错的。想感应工频信号很简单,一段导线即可,当然越长越好,后接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

谢谢!

我在实验中也发现,如果人体做天线,那感应50Hz更是轻而易举。请教,如果要设计尽可能小的天线元件,该如何考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有感性的,也有容性的,不能等效LC振荡电路。50Hz这么低频你用导线都可以接收,你用电感能接收跟这意思 ...

那么天线的实质是什么?

如果要提升50Hz信号强度,要对导线做什么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独用大电感的话(L>1H),效果拔群是什么效果?怀疑

谢谢版主大人

电感一端空置,另一端连接示波器信号输入端。电感置于220V电线旁(距离<5cm)。为避免工频干扰,示波器用计算机供电,计算机用电池。

从100mH测试到6H,电感越大效果越好(信号辐值越强)。现在很困惑如何设计50Hz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大人

电感一端空置,另一端连接示波器信号输入端。电感置于220V电线旁(距离

你这个相当于一匝松耦合变压器,提高的只是感应电压的幅值而非能量,所以你以为电感能增强接收的概念是错误的。高和强是两个概念,别弄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我在实验中也发现,如果人体做天线,那感应50Hz更是轻而易举。请教,如果要设计尽可能小的天线 ...

尺寸小则耦合的能量低,需要加大后级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相当于一匝松耦合变压器,提高的只是感应电压的幅值而非能量,所以你以为电感能增强接收的概念是错 ...
相当于一匝松耦合变压器
尽管电感线圈其实有千匝,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相当于是一匝松耦合变压器?
提高的只是感应电压的幅值而非能量

信号的幅值不应该和能量相关么,可否再明晰一下?
尺寸小则耦合的能量低,需要加大后级电路的放大倍数。

谢谢版主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尽管电感线圈其实有千匝,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相当于是一匝松耦合变压器?

信号的幅值不应该和能量相 ...

初级只有一匝,别忘了变压器有初级和次级。
信号幅值和能量大小未必相关。比如:一节1000mAh的镍氢电池,额定输出电压1.2V,你用升压电路把电压提高到1万伏,难道一节电池就会因此顶一万节用么?自己去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