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
我在看文档时看到一个问题:
UCBxCTL1 |= UCSWRST; // put eUSCI_B in reset state
UCBxCTLW0 |= UCMODE_3 + UCMST; // I2C master mode
我想问的是,在文档中UCMODE_3和 UCMST位的初始值都是0。而IIC配置要求这2位都为1.UCMODE_3 =1,UCMST=1;这怎么解释

网友A:
关于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建议您在这个寄存器的配置,文档的下面看看,这个的下面有对寄存器的每个位的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您的这个问题的话,建议您在这个寄存器的配置,文档的下面看看,这个的下面有对寄存器的每个位的介绍。

我看了,手册上的复位值的确是0 。按照例程来,不先配置为1就直接用,那不是配置不成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手册上的复位值的确是0 。按照例程来,不先配置为1就直接用,那不是配置不成功吗

你指的是I2Cmode,slave mode和 Master mode吗?这个在你发的帖子中不是已经配置了吗?请仔细看清楚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I2Cmode,slave mode和 Master mode吗?这个在你发的帖子中不是已经配置了吗?请仔细看清楚啦。

是I2C  Master  mode 我的意思是配置IIC  Master mode需要UCMODE_3 =1;UCMST=1;
但是手册上这两位的默认值都是0,而示例程序没有先配置UCMODE_3 =1;UCMST=1;
直接UCBxCTLW0 |= UCMODE_3 + UCMST; 这样用
这不是配置了UCMODE_3 =0;UCMST=0;吗。这样怎么是I2C  Master  mode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I2C  Master  mode 我的意思是配置IIC  Master mode需要UCMODE_3 =1;UCMST=1;
但是手册上这两位的默 ...

您好,UCBxCTLW0 |= UCMODE_3 + UCMST,这个的意思就是UCBxCTLW0 =UCBxCTLW0 | UCMODE_3 + UCMST(UCMODE_3=1,且UCMST)。你需要多看看头文件和 C语言,其他我不做太多说明了。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UCBxCTLW0 |= UCMODE_3 + UCMST,这个的意思就是UCBxCTLW0 =UCBxCTLW0 | UCMODE_3 + UCMST(UCMODE ...

谢谢,我看了看头文件确实是1

网友C:
解析没到点子上,今天应管理员要求,审查一遍8月份的原创帖和回复,顺便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的问题是:

我在看文档时看到一个问题:
UCBxCTL1 |= UCSWRST; // put eUSCI_B in reset state
UCBxCTLW0 |= UCMODE_3 + UCMST; // I2C master mode

在文档中UCMODE_3和 UCMST位的初始值都是0。而IIC配置要求这2位都为1.UCMODE_3 =1,UCMST=1;这怎么解释

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下UCMODE_3和UCMODE的区别,UCMODE表示寄存器中表示UCMODEx的两个位,UCMODE_3表示将这两个位的值赋值3
十进制与二进制对比:
0:00
1:01
2:10
3:11
所以UCMODE_3=0b00000110 00000000=0x0600=3<
同样的道理,由于UCMST只有1位,所以UCMST等同于UCMST_1,其值等于1<<11。如果需要将其置位(写为1),让寄存器或上它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复位(置0),让UCBxCTLW0&=^UCMST即可。

为了让程序更容易识读,编译器内置了很多的变量宏定义,所以我们在编程的时候不需要记住变量在寄存器中的位置,按照变量名+下划线+值的方式直接给寄存器赋值即可。后续维护程序的时候也方便,看变量名就大概知道是将什么寄存器赋予了什么值,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析没到点子上,今天应管理员要求,审查一遍8月份的原创帖和回复,顺便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的问题 ...

看了你的回答我很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