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成的USB接口通讯模块

楼主:
各位好!我们设计了一个采集存储模块,这个模块是使用STM32+128MByte的flash设计而成,也就说采集和存储部分已经完成,缺的就是传输部分了。
因为这个模块是在转台上工作,所以不可能用一根USB线连接模块来进行实时传输,于是得离线传输。这样,采集存储完之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回读数据。

之前使用过串口通讯结合labview上位机实现回读,但发现速度太慢,所以想改用USB通讯。

请问,有这样的现成的USB通讯模块吗?

网友:
抱歉,发错版块了

网友A:
想要获得高速USB传输,要么你用的MCU具有原生USB终端接口,要么自己用并行接口的USB终端芯片搭建。现成的模块都是串行的,基于USB串口桥,速度不如原生USB。

网友B:
绝大多数STM32产品有USB模块,ST公司也提供了相应的库,稍作修改即可。

不知道楼主说的 “ 转台 ”  距接收设备的距离有多远,如果太远就不能使用USB了。可以使用无线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要获得高速USB传输,要么你用的MCU具有原生USB终端接口,要么自己用并行接口的USB终端芯片搭建。现成的模 ...

恩  用USB转串口的话,串口通信速率设置到了115200bps,还是挺慢的  看到有朋友使用STM32自带的USB来开发U盘,也有人使用外置的USB,但最希望还有有个现成的USB通讯模块来与前面的采集存储电路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STM32产品有USB模块,ST公司也提供了相应的库,稍作修改即可。

不知道楼主说的 “ 转台 ”  距 ...

呃。。。我们这里不涉及发送接收设备,不要求实时性。主要是采集、存储和回读,在转台上完成采集和存储工作,之后,使用计算机回读对采集的信号进行处理分析。
这里使用的STM32F103ZET6,它应该是有自己的USB模块的,前辈有做过类似的移植修改工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用USB转串口的话,串口通信速率设置到了115200bps,还是挺慢的  看到有朋友使用STM32自带的USB来开发 ...

都说了,现成的模块,不需要你自己由针对性编程的都是USB串口桥,你认为速度满足不了自然没有意义。而原生USB模块本身要有大量相关的编程,所以即使有人做成模块对你也无意义,不如自己直接用芯片。至于MCU自带的USB,那更是谈不上什么模块了。

网友:
自己写一个MCU原生的吧。
stm32带USB还有库,不过没用过,质量如何不知道,你倒腾倒腾吧。
不会很难搞的

网友:
采集存储模块,你好,打扰你了,我在论坛了里看到你有做过采集存储模块的项目,我现在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就是存储的那一块没有实现,想参考你一个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