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题:增益可控射频放大器应该选用什么芯片?

楼主:
rt。题目要求放大器使用+12V单电源供电,平时常用的VCA821不能用了,应该选用什么芯片?求大神分析分析。。。顺便说两个方案呗

网友A:
谁说不能用啊??你把12V转换成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用啊??你把12V转换成你需要的

你是这么理解题目的?我以为那句话的意思是放大器只能用单电源+12V供电,其他电源可以自行转换呢。。你们用什么芯片的?

网友:
你们VCA的芯片   是哪个仿真软件里面有的

网友:
tina-ti软件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