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模拟信号的无线传输

楼主:
怎么实现模拟信号的无线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把AV信号使用无线射频传输  求推荐书名

有一种射频调制盒,在后面根据需要加PA即可。该调制盒在过去的电视游戏机和录像机里应用的非常广泛,现在应该还能买到,VHF段和UHF段的都有,输出的多是PAL制电视信号。

网友C:
通常需要对载波进行调制才能够进行无线传输。

网友D:
这个我会,曾经把一本日本工程师写的无线电书研究过,也把里面的无线传输做过,很有意思

网友A:
说清楚是什么信号,带宽、频率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会,曾经把一本日本工程师写的无线电书研究过,也把里面的无线传输做过,很有意思

我想把AV信号使用无线射频传输  求推荐书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是什么信号,带宽、频率等等。

AV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需要对载波进行调制才能够进行无线传输。

不太懂  有类似的书籍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射频调制盒,在后面根据需要加PA即可。该调制盒在过去的电视游戏机和录像机里应用的非常广泛,现在 ...

谢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会,曾经把一本日本工程师写的无线电书研究过,也把里面的无线传输做过,很有意思

是哪本书呢?我想把一个电压或是电流信号定时最好是实时的用无线传输出来,能否实现?若可以,需要哪些必备条件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哪本书呢?我想把一个电压或是电流信号定时最好是实时的用无线传输出来,能否实现?若可以,需要哪些必 ...

如果是为使用,建议买现成的模块,如chunyang所说。
如果是为学习,当然是要看书。例如:谢嘉奎《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为使用,建议买现成的模块,如chunyang所说。
如果是为学习,当然是要看书。例如:谢嘉奎《电子线 ...

你好,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可以交流一下吗

你去问chunyang吧,那是无线传输的行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是什么信号,带宽、频率等等。

50HZ正弦波电压的无线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HZ正弦波电压的无线传输

单独发帖说清楚想问的问题,不要在老帖后面跟帖,前提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