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频闪灯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
最近在弄一款频闪灯, 灯泡为频闪石英疝气灯管, 原理是抄的以前一块频闪灯的电路板,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灯就是不亮, 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原理分析一下, 并帮忙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万分感谢!

频闪灯原理

频闪灯原理

频闪灯原理

网友:
file:///c:/users/js103/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201411271335407274.jpg

网友A:
就是这种频闪灯

网友:
“石英疝气灯管”
疝气?还肠炎呢!

T1二次电压很高的,绝缘处理得如何?
先不要“频闪”,手动闪一下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频闪灯

你在2樓的trigger線路是正常能工作, 但1樓的線路不正常, 看不到u1有vdd供應, 還有你可能抄漏抄錯了地方, 你再覆核一下

网友:
1楼图中的J1,J2这是什么芯片,搞懂没有
氙气灯的点火启动瞬间电压很高,图1没看懂升压靠什么

网友:
J1,J2是同步口, 采用的是音频接口插件。

网友:
大家请不要分析二楼的图片, 二楼是我在网上找的,以供大家看频闪灯泡的工作原理。
我的产品是1楼的图片。

网友:
这个产品, 要实现多台可以同步频闪的功能,所以做的比较难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