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485口与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PLC485口,单片机USART口,电脑U转串口,
电脑通过U转串口与单片机USART口通信没问题;
PLC485口通过232-485与电脑U转串口通信没有问题;
但是PLC485口通过232-485与单片机USART口通信完全没有反应,连里面的接收中断都触发不了。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是232-485模块的问题吗?

网友:
检查接线,如果用的是自动换向型的232-485转换器,485总线上必须加静态偏置。

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的从232-485口出来,一个是直接接到电脑U转串上,要不就是经过一个两端都是工头的DB9线接到单片机的DB9口上。这个232-485也开不出来是不是自动换向型的呀,加静态偏置,是给485端VCC和GND加上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有问题的从232-485口出来,一个是直接接到电脑U转串上,要不就是经过一个两端都是工头的DB9线接到单 ...

正确的连线是:mcu串口—232485转换器—232485转换器—USB串口桥—PC,注意电平是否兼容以及485接线线序是否正确。
偏置就是使用上下拉电阻使总线空闲时的逻辑处于1,去看看站内的相关老帖吧。

网友:
应该是电平不兼容,换了一个232-485模块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