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B题

楼主:
求助求助!!有没有人解决了B题吹不动的问题?

网友:
换风机啊

网友:
买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一个字、买

网友:
有人解决了画圆的问题了吗?

网友A:
亲换个给力点的风机吧!没别的办法啦!而且还要小心驱动模块烧掉。。

网友:
换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不是有赛组指定的风机吗??吹不动说明结构有问题,改改

网友B:
我们的也吹不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也吹不动呀!

有谁考虑过架子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
风机选用自带控制端的,供电电压大些的,这样控制方便,不用考虑电机驱动的问题,另外启动延迟也会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亲换个给力点的风机吧!没别的办法啦!而且还要小心驱动模块烧掉。。

自己用直流电机搭的,可以吗,还是一定要轴流风机

网友:
一般的轴流风机就可以电脑散热的就行
起不来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直流电机搭的,可以吗,还是一定要轴流风机

直流风机和轴流风机是不矛盾的吧?强调轴流风机是怕你用什么涡轮风机之类的乱七八糟的,让你用气体平行于风机轴流动的风机。满足这个要求就就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