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板控制系统

楼主:
采用什么方法让风机吹出去的风不会发散,风板的抖动如何处理,求大神分享下思路!

网友A:
风板是什么?导风板吧?吹出去的风不会发散这个违背了物理原理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建个风道。。。。

网友B:
我也想打这个方法啦,我的风板比较大,我是用圆形口还是用扁形的呢?给点意见呗!

网友:
给每个风机建一个出风通道?

网友C:
大家的风扇都是买的多大电流的?能吹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板是什么?导风板吧?吹出去的风不会发散这个违背了物理原理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今年的电赛I题,感觉对硬件的装配要求好高,给点意见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的风扇都是买的多大电流的?能吹起来吗?

我的可以啊,你的吹的起来吗,你买的多大的?你准备怎么做,分享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啊,你的吹的起来吗,你买的多大的?你准备怎么做,分享分享!

淘宝二手买两台达PFC1212DE风扇然后自己做两个短程风道就好了风力的话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二手买两台达PFC1212DE风扇然后自己做两个短程风道就好了风力的话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我买啦一个飞科的吹风机然后把它的直流风机直接用,效果也能达到,准备引入PID算法,但是不知道那个反馈值怎么得到!不知道如何细调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打这个方法啦,我的风板比较大,我是用圆形口还是用扁形的呢?给点意见呗!

圆形的吧,容易控制。。。。。。

网友:
我当年做了一个这个,要做到工业级还是应该用ANSYS仿真一下,这样才能搞清楚气流和板子上面的压力,喘振

网友:
风板控制系统,在实际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嘛?

网友:
风扇的叶片吹出的风都是脉动的,在板上反应出来的最明显就是抖动。用反向静止叶片消除,建议先用ANSYS做气动仿真

网友:
加导风墙啊,在风机两旁加上导风墙可有效避免风力扩散,去年就是这题目,今年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啦一个飞科的吹风机然后把它的直流风机直接用,效果也能达到,准备引入PID算法,但是不知道那个反馈 ...

反馈的话就用一个角度传感器,返回值就用你说的PID调节,可有效地控制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