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电源问题求解

楼主:
放大器说明只提供12v单电源,其他电源自己转换,但是怎样才能将+12v电源转换成-12v的呢,用ilc7660a试过还是达不到-12v

网友A:
可以不要那么高的啊,+-5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要那么高的啊,+-5就ok

输出电压肯定就没有那么高了呀

网友:
你要多大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要那么高的啊,+-5就ok

+-5怎么搞?我分压再7805,7905只能到4.7V

网友A:
那你的-5咋办??我们用了ICL7660能达到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5咋办??我们用了ICL7660能达到效果

-12v出来再加7905转出-5v肯定是可以的啊,关键是我怎么用7660转不出-12v,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怎么搞?我分压再7805,7905只能到4.7V

所以最大问题是转出正负12v才能加05类转出正负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5咋办??我们用了ICL7660能达到效果

 ICL7660的静态电流典型值为170μA,输入电压范围为1.5-10V。怎么产生-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L7660的静态电流典型值为170μA,输入电压范围为1.5-10V。怎么产生-12V?

7660有两种型号的

网友:
不用7905,7805后接ICL7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