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觉得恒流2A充电怎么弄比较好?输入电压可变的话

楼主:
你们觉得恒流2A充电怎么弄比较好?输入电压可变的话~~~~~~~~~~~~~~~~

网友A:
关键看输入电压范围以及负载的情况,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不好说。用运放加晶体管扩流的电流源适用面比较广,而一些简化的电流源则对输入电压和负载有要求。

网友B:
2A太大了,所谓的快充对电池不好,手机的话,最好在8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太大了,所谓的快充对电池不好,手机的话,最好在800mA左右

支持, 我也知道, 但為了迎合市場, 也得照樣開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输入电压范围以及负载的情况,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不好说。用运放加晶体管扩流的电流源适用面比较广, ...

类似于电赛A题,输入24V~32V 电流在1-2可调,反正稳定流就好,可调再看~~~版主大大还有好的思路吗?实在是想破了,奈何知识面太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太大了,所谓的快充对电池不好,手机的话,最好在800mA左右

电赛A题要求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电赛A题,输入24V~32V 电流在1-2可调,反正稳定流就好,可调再看~~~版主大大还有好的思路吗?实在 ...

要求不高,这个可用3A或更高的三端稳压器实现,电路很简单,也可以仅用晶体管简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这个可用3A或更高的三端稳压器实现,电路很简单,也可以仅用晶体管简单实现。

lm发热太严重

网友:
想简单就没办法,想高效,用开关型电流源。

网友:
这些方法效率上不去

网友:
做一个开关电源加采样电流过一个运放到fb不就可以稳流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