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高速过零比较器

楼主(2015-08-12):
介绍一款高速过零比较器
我要把100M的正弦波转化成方波,大家有什么好的芯片介绍下

网友A:
如果对幅度没有具体要求,搞个速度高一些的施密特触发器就可以了。
如果幅度较小时,前面加一个放大级。
这样做,无论是成本、可靠性、性能等,都不亚于选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