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后的放大电路

楼主:
我想通过DAC后先把电压放大到 25v左右,然后功率放大后驱动直流风机转动。请问用什么放大器芯片,功率放大用什么?

网友A:
先说清楚信号的形式、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信号的形式、频率。

我也有问题,信号是直流电,只是给个静态的电位,不需要发出个方波啊,正弦波之类的。用什么芯片好呢,功率用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问题,信号是直流电,只是给个静态的电位,不需要发出个方波啊,正弦波之类的。用什么芯片好呢,功 ...

同样要完整的描述你的问题,最好单独开贴,目的和应用要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