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使用MPU6050读取角度值程序

楼主:
最近在搞MPU6050,苦于不能得到正解,望好心人解救一下!

网友:
MPU6050.rar (372.58 KB, 下载次数: 132) 这个程序是stm32的,至于I2c  你先在while里面 搞个delay   跟io口翻转,调试除以个精确延时1us的就好了。其他自己去复制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是stm32的,至于I2c  你先在while里面 搞个delay   跟io口翻转,调试除以个精确延时1us的就好了。 ...

你的STM32程序 不好移植啊 况且我还不太懂 能不能给个51的 或者只是将MPU6050的原始数据处理成角度的子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STM32程序 不好移植啊 况且我还不太懂 能不能给个51的 或者只是将MPU6050的原始数据处理成角度的子程 ...

你买模块的时候没有么。你再找找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