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A不能捕获1hz的频率,怎么处理啊

楼主:
我用msp430f5529设置捕获模式,捕获方波,计算频率,但不能捕获到1HZ的频率,怎么办……求指教

网友:
进入捕获后,开始计时,计时完成时判断电平,如果还是高再次计时并且计数器加1

网友:
我现在知道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算法在去做改动,用一个变量加溢出位,再继续捕获,捕获完了就开始运算,另一种方法是在硬件上加一个倍频器,能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