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运算放大器!

楼主:
求一运算放大器用处:5脚接地,1、7脚不用,4、8脚接电源,6脚是输出! 求大神有没有见过此类运放!

网友:
5脚接地的不一定是运放
8脚运放一般是4,8,或者4,7脚地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接地的不一定是运放
8脚运放一般是4,8,或者4,7脚地和电源

那应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