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的应用

楼主:
在调MMA7455的时候,为什么MMA7455的返回值一直是255,即X1,X2,X3的值一直是255,还有基于IIC的话CS接口要接嘛?求指教

#include

#define SCL_H P1OUT |= BIT2
#define SCL_L P1OUT &= ~BIT2
#define SDA_H P1OUT |= BIT3
#define SDA_L P1OUT &= ~BIT3

#define SDA_in  P1DIR &= ~BIT3   //SDA改成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P1DIR |= BIT3    //SDA变回输出模式
#define SDA_val P1IN&BIT3        //SDA的位值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char X1=0,Y1=0,Z1=0;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约15u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i = 0;i <15;i++)
          _NOP();
}
/*******************************************
函数名称:start
功    能:完成IIC的起始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art(void)
{
       SCL_H;
       SDA_H;
       delay();
       SDA_L;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名称:stop
功    能:完成IIC的终止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op(void)
{
        SCL_H;
        SDA_L;
        delay();
        SDA_H;
        delay();
}
/*******************************************
函数名称:m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ack(void)
{
        SDA_L;
        _NOP(); _NOP();
        SCL_H;
        delay();
        SCL_L;
        _NOP();_NOP();
        SDA_H;
        delay();
}*/
/*******************************************
函数名称:mn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无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nack(void)
{
        SDA_H;
        _NOP(); _NOP();
        SCL_H;
        delay();
        SCL_L;
        _NOP(); _NOP();
        SDA_L;
        delay();
}*/

/**********检查应答信号函数******************/
/*如果返回值为1则证明有应答信号,反之没有*/
/*******************************************
函数名称:check
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从机是否有应答:1--有,0--无
********************************************/
uchar check(void)
{
        uchar slaveack;

        SDA_in;
        SCL_H;
        delay();
        slaveack = SDA_val;   //读入SDA数值
        SCL_L;
        delay();
        SDA_out;
        if(slaveack)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write1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1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void)
{
        SDA_H;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名称:write0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0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0(void)
{
        SDA_L;
        delay();
        SCL_H;
        delay();
        SCL_L;
        delay();
}
/*******************************************
函数名称:write1byte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wdata--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byte(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 = 8;i > 0;i--)
        {
                if(wdata & 0x80)        write1();
                else                    write0();
                wdata <<= 1;
        }

}
/*******************************************
函数名称:writeNbyte
功    能:向IIC总线发送N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outbuffer--指向发送数据存放首地址
          的指针
          n--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  :发送是否成功的标志:1--成功,0--失败
********************************************/
/*uchar writeNbyte(uchar * outbuffer,uchar n)
{
        uchar i;

        for(i = 0;i < n;i++)
        {
                write1byte(* outbuffer);
                if(check())
                {
                        outbuffer++;
                }
                else
                {
                        stop();
                        return FALSE;
                }
        }

        stop();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read1byte
功    能:从II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
参    数:无
返回值  :读取的数据
********************************************/
uchar read1byte(void)
{
        uchar  rdata = 0x00,i;
        uchar flag;

        for(i = 0;i < 8;i++)
        {
                SDA_H;
                delay();
                SCL_H;
                SDA_in;
                delay();
                flag = SDA_val;
                rdata <<= 1;
                if(flag)        rdata |= 0x01;
                SDA_out;
                SCL_L;
                delay();
        }

        return rdata;
}
/*******************************************
函数名称:readNbyte
功    能:从IIC总线读取N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inbuffer--读取后数据存放的首地址
          n--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readNbyte(uchar * inbuffer,uchar n)
{
        uchar i;

        for(i = 0;i < n;i++)
        {
                inbuffer = read1byte();
                if(i < (n-1))        mack();
                else            mnack();
        }

        stop();
}*/

void delay_10ms(void)
{
        int i = 1000;
        while(i--);
}
void mma7455()
{

  start();
  write1byte(0x3a);
  write1byte(0x06);
  start();
  write1byte(0x3b);
    X1=read1byte();
  stop();
  delay_10ms();

  start();
  write1byte(0x3a);
  write1byte(0x07);
  start();
  write1byte(0x3b);
    Y1=read1byte();
  stop();
  delay_10ms();

  start();
  write1byte(0x3a);
  write1byte(0x08);
  start();
  write1byte(0x3b);
    Z1=read1byte();
  stop();
  delay_10ms();
}

void INIT_MMA7455()
{
    //写数据
    start();
    write1byte(0x3a);
    write1byte(0x16);
    write1byte(0x05);
    stop();
    delay_10ms();
}
int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 BIT2+BIT3;
  P1OUT |= BIT2+BIT3;
  INIT_MMA7455();
  _EINT();
  while(1)
  {
     mma7455();
  }
}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