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放OPA695的使用

楼主:
OPA695与其最大的不同是电流反馈型

使用参考数据:

表1 增益与带宽关系(±5V供电情况下)

增益
反馈电阻(Ω)
带宽(MHz)

输出电压幅度:±4.2V

具有超高的转换速率

具有禁用功能,此时电流≤170uA

极低的输入电压噪声

使用特性:

    当增益较高(G = +8) 时,OPA695 可提供4300V/usec 的转换率以及大于450MHz 的带宽,能够为中频放大器(IF)应用提供低功耗解决方案。由于OPA695 可在+5V~+12V 的单电源下工作,与现有的专用IF 放大器相比,能够以较低的功耗提供更佳的输出截取功能。当增益较低(G = +2) 时,OPA695 能够以2500V/usec 的转换率提供1.4GHz 的带宽,可以满足高速率视频的要求。其低增益高带宽高速率的特性适合应用于视频放大,具有禁用功能使用于手持式设备中。

使用方法:

同OPA690的管脚分布位置相同,8管脚也是禁用功能管脚,开启关闭该功能以及其他管脚连接方法同OPA690。

上图2所示增益为8时小信号频率可以调至400MHz而没有明显衰减,当做小信号高频放大时如果对其他要求不高可以用此电流反馈型

    上图3所示反相输入时增益≤8时,其频率逐渐调高至1G情况下衰减不明显,低增益超高频应用时因此选择反相输入较好。

应用

  • 放大
  • 在放大电路应用中OPA695的电阻值的选取不能随意选取,最好按照测试给出的典型值(图5)选择,才能达到芯片的最高利用。否则放大倍数虽然达到自己的要求,可是频率再也调不上去了,最坏情况下出现自激。同时还要注意在多个电路模块连接的过程中阻抗匹配的问题,在输入端可以接入对地电阻进行同上级的阻抗匹配。
    2.视频放大应用

同基本放大应用大体相同,只不过要求增益不必很大,此时带宽能够达到1G以上,转换速率也能得到很大的提高,改善视频转换的流畅性,同样,电阻按照测试规定选取。

    其他应用中还有桥接放大,差分放大,以及高频滤波器的制作。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