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在RAM里分配内存,提高LCD刷新速度

楼主:
测试平台:
S3C2440
TFT LCD  480x272 24bpp
垂直同步大约60Hz

源于以前用CPU直接操作显存,时间太慢,以打点的方式绘制256x100的渐变色矩形大约需要1.5s
后来改用双显存+DMA技术,屏幕刷新速度提高到
测试方法:
SDRAM申请2块 480x272x4 的内存做显存,一块用于LCD实际显存,另一块(后台显存)用于与CPU交互,当CPU操作完后,DMA将后台显存拷贝到实际显存中,拷贝是瞬间的事情,每秒能完成39.1次刷新

测试方法:
1. DMA操作将后台缓存清除成白色(1 Frame)
2. DMA操作将后台缓存画一套红线(1 Link)
3. DMA操作将后台缓存拷贝到显存(1 Frame)
4. 循环上面过程272次,每次将红线下调一行
完成上面的测试大约13.9s。

现在13.9S是我本次测试的极限,有没有大神有更好的优化方式。我这里有个建议,也是我发帖需要求助的“将两块显存放置在S3C2440的前4K RAM里,应该还能提高LCD刷屏速度”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用C语言定位这块地方的内存

#define rbuffer    ((volatile unsigned *)0x0000100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pbuf)[480][272] = rbuffer
再将LCD的显存地址指向rbuffer,但是实际操作没能成功,求助!!!!!!!!!!!!!

网友:
39.1fps我是这么初略计算的
完成测试所需时间13.9S,上面每次循环相当于在DMA拷贝了2次全屏,一行红线时间忽略,所以实际DMA操作速度要减半。每秒从后台缓存到LCD显存速度大约为
         (272 * 2) / 13.9 = 39.13 fps
        DMA 拷贝速度大约为
          [(480 * 272 * 4) * 2  + (272 * 4)] * 272
        ------------------------------------------  =  19.51 MB/s
                            13.9

网友:
坐等大神,帮顶上去

网友A:
兄弟,你想得太多了,刷新率到60可以,这样对眼睛有好处,那是dma自动完成的,但是没有必要1秒钟变化60次,眼睛也反应不过来的,一秒钟变化10次就顶天了,一般效率低一点,5次都是OK的。
其实,60Hz的刷新率,只是为了不闪烁,大部分时间都在刷新同样的数据。
还有,这种要求不高的嵌入式设备,用16位的数据就可以了,没有必须用32位的,除非像手机那种,一直要放在眼睛面前的设备要用32位真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想得太多了,刷新率到60可以,这样对眼睛有好处,那是dma自动完成的,但是没有必要1秒钟变化60次, ...

好吧就算现在的性能满足要求了,抛开LCD我们说别的,就说怎么在SRAM里指定内存。
说不定哪天搞其他项目(用其他处理器做网络、摄像头方面的应用)扣指标,扣速度,说不定正能在上面扣出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