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

楼主:
现在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放大器的电源供电问题,说明得太模糊了,12v单电源供电的确不易实现功能,能否用220v交流整流出自己需要的电源呢,题目里美誉说能不能用,有经验的大神救救我呀,没有电源一切都是白说的

网友A:
这个不是棘手问题吧?用市电、用标准电源都可以,只要是直流12V即可,实在不想做电源,可以用8节干电池啊,容量能维持测试过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棘手问题吧?用市电、用标准电源都可以,只要是直流12V即可,实在不想做电源,可以用8节干电池啊, ...

不是不想做电源啊,现在局势不知道该怎么做,放大器要求是只提供单12v电源,那我该怎样转换出双12v电源供电呢,不知道测试的时候会不会允许用变压器用220v转换,要是可以就很好解决,要是不能就傻眼了,啥都不能测

网友:
即便使用220市电,也只能做一个+12V的单电源,题目给的很清楚了,双路电源需要自行转换。电源设计要做的事情就两个,一是放大器各个芯片需要的电压等级,二是整个放大器工作电流估算。题目要求输出电压有效值》2V,这个电压很低,坛子里已经有人推荐使用ICL7660,其实,如果整机电流在几十毫安内,两个稳压管串联分压即可。
即便是大电流也并非难事,一个12V电源高频振荡器带双路输出变压器而已,更简单的可淘宝一个12VDC转双路全齐活了,如果担心用成品扣分,淘来后拆元件重组。
赶紧先用稳压电源调试放大器吧,电源问题是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