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自带的EEPROM程序

楼主:
我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原本的目的是:LED数码管显示计数,每次断电单片机内部的EEPROM都可以保存数据,再次通电后接着上次的数继续计数,可结果是:显示计数正常,但断电再通电后无法回到断电前的数字,而是从新开始,以下是程序,还请指出错误: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声明指令
#define Com_read 0x01
#define Com_program 0x02
#define Com_erase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define digital P0
//////////////////////////////////////////////////////声明寄存器
sfr ISP_DATA=0xe2;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数码管显示部分
sbit LA=P2^2;
sbit LB=P2^3;
sbit LC=P2^4;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
void delay3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11;b>0;b--)
        for(a=12;a>0;a--);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LA=1;
        LB=1;
        LC=1;
        digital=table[shi];
        delay3ms();
        LA=0;
        LB=1;
        LC=1;
        digital=table[ge];
        delay3ms();
}
///////////////////////////////////////////////打开ISP/IAP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
        EA=0;
        ISP_CONTR=ISP_CONTR&0x18;
        ISP_CONTR=ISP_CONTR|WaitTime;
        ISP_CONTR=ISP_CONTR|0x80;
}
////////////////////////////////////////////关闭ISP/IAP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ISP_CONTR&0x7f;
        ISP_TRIG=0x00;
        EA=1;
}
//////////////////////////////////////////////触发代码
void ISP_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ISP_TRIG=0x46;
        ISP_TRIG=0xb9;
        _nop_();
}
//////////////////////////////////////////////////////////////////读字节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unsigned char)(byte_addr>>8);
        ISP_ADDRL=(unsigned char)(byte_addr&0x00ff);
        ISP_CMD=ISP_CMD&0xf8;
        ISP_CMD=ISP_CMD|Com_read;
        ISP_goon();
        ISP_IAP_disable();
        return(ISP_DATA);
}
//////////////////////////////////////////////////////////////////擦除扇区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sector_addr&0xfe00);
        ISP_ADDRH=(unsigned char)(iSectorAddr>>8);
        ISP_ADDRL=0x00;
        ISP_CMD=ISP_CMD&0xf8;
        ISP_CMD=ISP_CMD|Com_erase;
        ISP_goon();
        ISP_IAP_disable();
}
///////////////////////////////////////////////////////////////////////////////写字节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unsigned char)(byte_addr>>8);
        ISP_ADDRL=(unsigned char)(byte_addr&0x00ff);
        ISP_CMD=ISP_CMD&0xf8;
        ISP_CMD=ISP_CMD|Com_program;
        ISP_DATA=original_data;
        ISP_goon();
        ISP_IAP_disable();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um1,a,b;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num1=byte_read(0x2000);////////////////////////每次重启都读入上次的数据
        if(num1>=60)
                num1=0;
        while(1)
        {
                if(num>=20)
                {
                        num=0;
                        num1++;
                        SectorErase(0x2000);///////////////////////////每过一秒将数据更新一次
                        byte_write(0x2000,num1);
                        if(num1==60)
                        {
                                num1=0;
                        }
                        a=num1/10;
                        b=num1%10;
                }
                display(a,b);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num++;
}

网友A:
什么型号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MCU?

90C516RD+

网友B:
51的EEPROM不是标准的!每次下入值之前都要将要写的地址的数据写1来擦掉以前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的EEPROM不是标准的!每次下入值之前都要将要写的地址的数据写1来擦掉以前的数据

在补充下,你到官网上去下载相应的资料,里面都有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