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用了15年的空调遥控器原装电池

楼主:
家里的飞歌空调, 2000年买的, 15年了还在用, 外机壳有的地方都锈穿了(与本地工业城市空气不好也有关).

室内机制冷杠杠的.

晒下遥控器, 还是原装电池, 15年+从来没取出来过, 还有电, 刚测1.5V.

众神, 怎么做到的?

家里后添置的海尔有遥控器, 南孚电池年年换, 不说了...........上图

网友A:
这么牛?是偷偷换了不知道么?
话说我们装的空调,送的原装出厂电池,两个月就挂了,又买的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是偷偷换了不知道么?
话说我们装的空调,送的原装出厂电池,两个月就挂 ...

换电池什么的, 这个在家里属于我管的, 自己清楚. 再说市场上也没见过飞歌的电池.

网友C:
这跟电池的制造工艺和材料有关。在日本,电池厂会根据用途细分电池的制造工艺和材料,适合遥控器用的是那种超低自放电、固态电解质的电池。这种电池跟常规用途的电池在极性材料、电解质材料方面是不同的,但这种电池的内阻较高,只能微电流放电。国内电池厂还没有听说谁会做如此的细分,毕竟要取得价格优势是要放弃很多东西的。当然,这不代表国内电池厂不会做这种电池,完全只是价格因素决定的,有些电器厂家则会定制遥控器专用电池,多花点钱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什么的, 这个在家里属于我管的, 自己清楚. 再说市场上也没见过飞歌的电池.

这是定制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跟电池的制造工艺和材料有关。在日本,电池厂会根据用途细分电池的制造工艺和材料,适合遥控器用的是那种 ...

原来如此, 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见识了.

涨知识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跟电池的制造工艺和材料有关。在日本,电池厂会根据用途细分电池的制造工艺和材料,适合遥控器用的是那种 ...

现在国内电器厂家基本上是叫人家贴牌的吧  重要便宜好用就可以了啊  反正电池大家多自己会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国内电器厂家基本上是叫人家贴牌的吧  重要便宜好用就可以了啊  反正电池大家多自己会换啊

打自己商标的,如楼主图中的电池,那只能是定制的,国内的电器厂没有自己拥有电池厂的。定制当然也很容易,有量,你都可以。不过,现在多数厂家的遥控器要么不配电池,要么配的是采购的常规商品电池,以此来控制成本,所以难见楼主描述的现象了。

网友:
用心做产品,默默支持一下

网友:
原来电池还有这么多门道啊,涨姿势了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