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串口回调函数

楼主:
想问一下zigbee的串口回调函数式自动调用的吗,我想让协调器接收串口发来的数据,是不是只要在回调函数中读取(HalUARTRead)就行了

网友:
1:如果有串口数据,回调函数会自动调用 。
2:第二个问题问的有点模糊,如果你是想讲串口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在回调函数里面处理就行,如果你是接收无线数据串口打印出来,就在接收数据包消息中调用串口函数就行

网友:
回调cb函数自然是自动调用了,当然得有个触发,可以找到回调函数被调用的位置,在哪个函数中,当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回调函数就调用了

搞清楚回调机制自然没问题

网友:
#ifdef UART_DEBUG
void MyUart0Init(void)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R_9600;
  uartConfig.flowControl          = FALSE;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RxUart0Data_CB;
  HalUARTOpen(HAL_UART_PORT_0,&uartConfig);
}
#endif

#ifdef UART_DEBUG
static void RxUart0Data_CB( uint8 port, uint8 event ) //UART0串口回调函数
{
  uint8 num = 0;
  num = HalUARTRead(HAL_UART_PORT_0,uart0RxBuf,50);

  if(num)
  {
  }
}
#endif
RxUart0Data_CB为回调函数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您这个协调器接收串口数据成功了吗?是不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