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通信

楼主:
10芯积分
请问有用G2553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或字符串的完整程序吗?

网友A:
找官方例程,论坛下载中心找就有了,要懂得搜索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官方例程,论坛下载中心找就有了,要懂得搜索资料啊

我找到的都是不能正确在串口上显示的啊。。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Clock_Init()
{
  BCSCTL2 |= SELS;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

/*****串口设置*****/
void UART_Init()
{
  P1SEL = BIT1 + BIT2;//P1.1 P1.2设置为TXD,RXD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 |= UCSWRST;//复位UART,并设置串口
  UCA0CTL1 |= UCSSEL_2;//选择串口时钟
  UCA0CTL0 &= (~UC7BIT);//设置字符长度为8位
//  UCA0BR0 = 0x0d;//设置波特率,32768HZ/2400
  UCA0BR0 = 0x06;//设置波特率,1.048576MHZ/9600
  UCA0BR1 = 0;
//  UCA0MCTL = UCBRS1 + UCBRS2 + UCBRF0;
  UCA0MCTL = UCBRS2 + UCBRF3 + UCOS16;
  UCA0CTL1 &= (~UCSWRST);//串口设置完毕,在UCSWRST=1时设置串口
  UC0IE |= UCA0TXIE + UCA0RXIE;//使能接收和发送中断
}
/*****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while(IFG2 & UCA0TXIFG == 0);//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发送数据
  UCA0TXBUF = data;
}

/*****处理来自串口的接收中断*****/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uchar data = 0;
  data = UCA0RXBUF;//接收到的数据存起来
  Send_Byt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

/*****处理来自串口的发送中断*****/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

/*****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
  WDT_Init();//看门狗初始化
//  Clock_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_EINT();//开中断
  while(1);
}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发送中断标志检测,每次发送后都要检测
                                            //直到发送完成,才可发送下个字节的数据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
对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