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c2541写Flash问题

楼主:
关于cc2541的擦写FLASH以及读FLASH的函数   1.HalFlashWrite(uint16 addr, uint8 *buf, uint16 cnt);
                                                                                      2.HalFlashErase(uint8 pg);
                                                                                      3.HalFlashRead(uint8 pg, uint16 offset, uint8 *buf, uint16 cnt);

            这三个函数我读和擦当中的参量是页 pg,但是写的时候变成了地址addr,这样不统一,用的时候很费劲,老是用错,写的结果读不出来,请问这么解决这个问题,举例说明更好!

网友:
你最好自己定义一个函数地址和页相互可以转换

网友A:
erase一般都是按照page来的
想不出错前提你对这颗ic的flash结构起码有个基本了解吧
每个pag的大小,user可用的flash起始地址结束地址。。
了解这些做一点转换自然就容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rase一般都是按照page来的
想不出错前提你对这颗ic的flash结构起码有个基本了解吧
每个pag的大小,user ...

这个问题我改了一下,发现有的地方可以写,我从map看的,实际18根地址线,把后两位截取了,换算一下地址,发现就写进去了,也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改了一下,发现有的地方可以写,我从map看的,实际18根地址线,把后两位截取了,换算一下地址 ...

还有地址线?不是内部flash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改了一下,发现有的地方可以写,我从map看的,实际18根地址线,把后两位截取了,换算一下地址 ...

是内部flash啊,那也得有地址总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