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PCB Layout中直角走线会产生什么影响?——博励pcb培训     直角走线一般是PCB布线中要求尽量避免的情况,也几乎成为衡量布线好坏的标准之一,那么直角走线究竟会对信号传输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从原理上说,直角走线会使传输线的线宽发生变化,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其实不光是直角走线,顿角,锐角走线都可能会造成阻抗变化的情况。

  直角走线的对信号的影响就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二是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三是直角尖端产生的EMI.传输线的直角带来的寄生电容可以由下面这个经验公式来计算:C=61W(Er)1/2/Z0在上式中,C就是指拐角的等效电容(单位:pF),W指走线的宽度(单位:inch),εr指介质的介电常数,Z0就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由于直角走线的线宽增加,该处的阻抗将减小,于是会产生一定的信号反射现象,我们可以根据传输线章节中提到的阻抗计算公式来算出线宽增加后的等效阻抗,然后根据经验公式计算反射系数:ρ=(Zs-Z0)/(Zs+Z0),一般直角走线导致的阻抗变化在7%-20%之间,因而反射系数最大为0.1左右。

网友A:
除了高频信号,一般电路里直角走线的影响就是.....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高频信号,一般电路里直角走线的影响就是.....没有影响

说的对,比如直角尖端产生的EMI,看什么信号,一般要注明高频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比如直角尖端产生的EMI,看什么信号,一般要注明高频才敏感

也有人在除高频的电路里走直角是为了好看。因为这样的走线四方四正的。

网友:
尽量避免   养成个好的习惯嘛   一般速度的板子里走个45度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