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驱动AD7812

楼主:
连接图如AD7812上面的连接方式,不知道有哪位高手驱动过这个AD芯片,我想知道PIC单片机驱动这块AD的时序是怎么样的。谢谢,不知道有谁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料,多谢了。

网友:
http://www.ic5.cn/p_AD7812_aC7Y.html这是数据手册,可以参考一下,里面也有时序

网友:
先去下这个器件的手册吧,然后看看是用什么协议通信的,然后再编写程序,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