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改装# 自加热取暖鼠标

楼主:
自加热取暖鼠标

不好意思,晚上半年才把这个改装发出来,哈

不过绝对原创+首发

这个是去年冬天改装的,冬天拿鼠标冻手,弄个加热装置,爽呆了

看图

网友:
原理不用说了
找出电源5V
接上俩电阻,串联,共20欧母
固定,散热

5/20=1.25W
插上鼠标,3分钟即热,效果还可以,哈,

网友A:
USB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吗

USB 2.0提供的电源是500mA,即2.5W,
我这小多了
USB 3.0提供的电流更大,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冬天用还真不错,如果加个开关夏天也可以用了

网友:
夏天里面可以换装个小风扇,不热。哈哈。

网友:
装个开关是正道,绿色节能。

网友B:
1电脑主板发热,2电池寿命缩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脑主板发热,2电池寿命缩短

没有常识啊,USB标准输出电流500mA

网友:
除了usb,笔记本主板就不在供电了?温度会影响元器件的性能和寿命,进而会影响整体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运行,500mA电流不小了,就一个U口都2.5w,功耗也是不小了的相对本子整体功耗而言,当然按度走,笔记本本来也不咋费电啊,所以一般也少用笔记本U口给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