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耗的光电传感器设计

楼主:
需要一款光电开关,户外使用,电池供电,功耗越低越好。有哪些做过功耗的?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光敏电阻或者光敏二极管。

网友:
推荐IMS传感器,以集成IC为核心,产品电流约2毫安,应该是目前同类产品中功耗最低的了。

网友:
产品档次不高建议用光敏三极管
灵敏度比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高一些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说具体应用和参数要求,仅功耗要求是不够的。

网友:
光敏电阻+MOSFET通断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