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C-DC电源模块采用LM25117芯片出了问题,求助!

楼主:
我的电路和LM25117的应用电路类似,只是参数有些不同。做的是输入7V-30V,输出5V。
在负载电流从空载慢慢加上去的过程中,在芯片从DCM模式进入CCM模式的一小段负载范围内出现了振荡。继续增加负载,不再振荡。输入电压全范围都是如此。斜坡补偿已调好,环路也调好了(再怎么调都无法消除这种现象)。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或者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芯片本就如此?

网友:
求大神相助

网友A:
跟电感量大小有关系,因为电感电流区分DCM模式是否进入CCM模式的,正常情况MOS管关断的时候有允许小幅度振荡。
具体要用示波器观察
建议最好使用资料推荐的电感量计算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电感量大小有关系,因为电感电流区分DCM模式是否进入CCM模式的,正常情况MOS管关断的时候有允许小幅度振 ...

不光电感量,环路参数、斜坡补偿参数都是根据资料来确定的。
谢谢你的回复。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老板都发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电感量大小有关系,因为电感电流区分DCM模式是否进入CCM模式的,正常情况MOS管关断的时候有允许小幅度振 ...

不是小幅振荡,振荡有点严重,一般在进入CCM模式后的0.2~0.3A范围内(如0.42~0.64A)出现较严重的振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电感量大小有关系,因为电感电流区分DCM模式是否进入CCM模式的,正常情况MOS管关断的时候有允许小幅度振 ...

换过电感,3R3、6R8、100、150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电感,3R3、6R8、100、150都试过。

增大电感量的同时,电感的电流值一定大,请选择电流10A以上的电感试试。
另外,PCB板注意PGND和AGND的连接,参考TI官方的的User guide中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