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为什么TPS65910的VRTC不能输出?

楼主:
我是用的TPS65910A3A1,处理器是AM3352。电源供电的时候可以产生1.8V的VRTC输出。断电后只有电池供电时没有产生1.8V的VRTC,电池电压在3.1V左右,通过引脚27输入VBACKUP,但VRTC输出还是0V,因此时间日期不能保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相关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图片打不开,请从本地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打不开,请从本地上传!

已从本地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