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AD和DA 初始化是怎么冲突的啊,求解~~~

楼主:
void ADCCS(void)
  {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 + MSC + SHT0_2;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  +CONSEQ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DAC初始化
void DACCS()
{
  //P6DIR&=~BIT0;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 Internal 2.5V ref on
  DAC12_0CTL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ENC;   // Internal ref gain 1
  DAC12_0DAT = dac0;                      // 1V

}
                                                    使 用 的 430F16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这样吗?我怎么看了下user's guide不是这样啊。您肯定这是官方的使用方法?

哦 ,这个我解决了,我把那个ADC的采样触发换成TA触发就好了!谢谢啊

网友B:
你看下你在DACCS这个函数中的 “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在写DAC的东西,怎么会混进来ADC的寄存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在DACCS这个函数中的 “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在写DAC的东西,怎么会混进来ADC的寄 ...

这是官方使用的方法,就是DAC用内置参考电压源2.5V,就要打开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官方使用的方法,就是DAC用内置参考电压源2.5V,就要打开这个.........

真的是这样吗?我怎么看了下user's guide不是这样啊。您肯定这是官方的使用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 ,这个我解决了,我把那个ADC的采样触发换成TA触发就好了!谢谢啊

你好 楼主 请问下什么是TA触发呀  我也遇到了关于DACADC初始化冲突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模块可以工作 ,而不能同时工作(p6^0采集电压显示在1602上面,通过键盘改变dacp6^6的输出)  楼主可以把这块的代码给我看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楼主 请问下什么是TA触发呀  我也遇到了关于DACADC初始化冲突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模块可以工作 , ...

cengzhu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能把你的代码发给我一份吗?另外,能把你学430的视频发给我一份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