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谢谢

楼主:
stc15较之89c51都有什么优点啊

网友:
楼主,你可以下载两款芯片的数据手册对比下。比较下主频,Flash,RAM,外设 这些指标。

网友:
多了好多新的东西,自己看手册吧。
最让新手头痛的是IO口默认高阻状态,上电后要设置IO口状态才能用。

网友:
15系列肯定比古老的51要改进不少,但是你要注意的不是优点什么的,而是他怎么使用,只有你使用了你就知道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