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 问题

楼主:
关于cc2541   我可以写完flash后从  可以从code窗口看到所写的吗? 我是调试模式!

网友A:
是使用iar的IDE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iar的IDE吗?

是的,请问调试的时候从code窗口可以看到擦写flash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请问调试的时候从code窗口可以看到擦写flash的数据吗?

这个应该是要有debug的套件的,我之前从网上看到了。类似于jtag仿真器的那种。应该是可以用其烧录的呀,每次烧录不就是擦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