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电子2015之起航篇-R7C809

楼主:
MCU型号:R7C809

接触瑞萨MCU也有好多次了,真正使用这还是第一次,抱着慢慢的幸福上路了,参加了这次瑞萨电子竞赛夏,提交创意后漫长的一周等待后终于有了结果,板子拿到的还是第一批。
刚拿到板子看到这20Pin的小芯片,感觉简直就是搞51开发,不过现在还木有闹清楚RL78内核和51有什么根本性区别,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料,愿有朋友指点下。
今天拿到板子已经是第三天了,按照用户使用手册,搭建好了开发环境,我的妈啊,简直不可思议,cube suite +看似强大,但是永久KEIL、IAR的编译环境感觉还是不习惯了,还有好多功能,及配置不会使用。一个LED灯的程序让我搞了一天,下班时间终于可以闪烁了,好吗,原来下载编译器选成模拟仿真了。有可能就没有下载进去,后来在群里讨论了下,多看了一眼仿真器选择地方,也就是EZ-CUBE仿真器。下载一次成功。哎……头大了。
今天把串口程序、定时器程序、指示灯程序算是整合完了、在三天内总结了一些东西,如下分别列出:
1、开发环境有点缺陷或者是习惯问题
a、没有goto define功能,只能find,好费劲
b、对于针对中国的MCU,R7C809木有管脚配置功能和代码生成功能

2、有点说法名词不太一样
a、实时输出相当于PWM功能
b、SCI相当于SPI功能

3、特点
a、低功耗,通过降频、睡眠、停止模式实现控制
b、按键中断功能,用于键盘触发
c、间隔定时器,可以实现睡眠、唤醒模式切换

先写这么多吧,公司木网,回来在写的时候忘了……大家积极讨论回帖

nmg

网友A:
原来下载编译器选成模拟仿真了。有可能就没有下载进去, 求指教 我也下不进去

网友:
单片机信号选对了吗,面对中国单片机需要去官网下载设备资源之后加压到CS+根目录下。重新启动CS+,建项目选择相应单片机。之后在CS+左上角项目框里选择E1仿真器,下载试试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信号选对了吗,面对中国单片机需要去官网下载设备资源之后加压到CS+根目录下。重新启动CS+,建项目选 ...

直接点楼层处的回复才能通知到提问者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楼层处的回复才能通知到提问者 :)

哈……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下载编译器选成模拟仿真了。有可能就没有下载进去, 求指教 我也下不进去

单片机信号选对了吗,面对中国单片机需要去官网下载设备资源之后加压到CS+根目录下。重新启动CS+,建项目选择相应单片机。之后在CS+左上角项目框里选择E1仿真器,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信号选对了吗,面对中国单片机需要去官网下载设备资源之后加压到CS+根目录下。重新启动CS+,建项目 ...

现在 已经解决了 升级软件就OK

网友:
这个收到提醒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