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处理方面的大神看过来

楼主:
         在使用一款名为LT1715的比较器芯片处理正弦波信号时,输入信号在大于10MHz时,波形效果良好。但是在1KHz到800Hz时,波形的上升沿、下降沿的过冲现象很严重。输入电阻是100欧姆,反馈电阻150欧姆。请问如何解决信号过冲问题,“前后级阻抗不匹配”是造成不稳定的原因么?请信号处理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
在输出端串上50欧的电阻

网友A:
“处理正弦波信号时”,是怎样处理的?

再者,看边缘是用的示波器吗?探头是X10位置还是X1?电路又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正弦波信号时”,是怎样处理的?

再者,看边缘是用的示波器吗?探头是X10位置还是X1?电路又是怎 ...

“处理正弦波信号”,就是把正弦波信号接入1715那个芯片输入口,输入端100欧姆电阻接地。边缘是用示波器看的,160MHz的示波器,探头应该是*10倍的,因为看的很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大师,我在1715芯片的输出端口接了一次3.3V的电压,芯片会烧坏么?它最大能承受的电压是3.8V的。芯片手册看不太懂的。。。